清华同方K431开机电流0.06

楼主(2008-09-18):
清华同方K431,裸板直流电源供电,开机电源保护,换南桥NF-430-N-A3后,待机电流0.02,开机电流定在0.06,此时DDR有1.8V,其他南桥北桥CPU都没电,电源指示灯绿灯闪烁,请问大家该如何继续。另请问h8s/2160的RSMRST#信号脚是哪一脚。

网友:
压显卡开机试一下。。。

网友:
看一下,供北桥2。5V/1。8V的

网友:
看有那些电压没有到?3V/5V,1。25V/1。8V那个电压不到就查那里

网友:
清华同方问题已解决

量25M晶振无压差,换430,OK。已经好久,今天想起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2009-04-18):
K431 nvidia的桥的那种? AMD的CPU? 北桥很容易空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