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外热烙铁都是尖头的?

楼主(2008-09-18):
为什么外热烙铁都是尖头的? 没其他头选择不方便工作!

刀型我这里买不到!

网友:
不是吧,那是你没找到搞维修的都知道 有刀形的呀

网友:
刀形的焊芯片很好用一般是修主板和笔记本时用到

网友:
烙铁头是可以换的。

网友:
我一律用尖头的,几百引脚的贴面块焊都没问题。比如网卡的新片,这个新片引脚比较少,也好焊些,大概1分钟焊完,关键是基本功和烙铁、焊锡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