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辅助电源管代换

楼主(2008-09-18):
辅助电源管CET 78EJZ用什么型号管代换

网友:
什么电源啊?

辅助电源管多是2N60什么的。

网友:
我这个电源是金河田的(ATX-S3008标准版)
辅助电源管是:CET 78EJZ CEF02N6A
我用C3866代换后,通电电源有响声,并且电源第14和9脚都只有0.4V。

网友:
应该是02N6A吧.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只电源,辅助电源开关管是用的C5027S,代换的配件都找不到,商店里面也没有类似的要求耐高压的管子卖,NND。

网友:
那东西 很多都可以代换的,2N60就可以。 7N60我也用过。。
还要查旁边的三极管C945 ,和另 一端的2.2欧电阻 。这两个坏了也没有待机电压。

网友:
要用场效应管如K3067、K1356、IRF820、IRF830代用,不能用普通三极管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