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请求帮助。。。

楼主(2008-09-18):
一达硕电源,采用KA7500B+LP751设计,通电有+5VSB,PS-OK也正常,KA7500B 4 脚电压3.8V高电平。
将绿线PS-OK接地后,电源不用启动,KA7500B 4脚电压为低电平,好像没有进入保护,但除+5VSB外,其它全部没有输出,请老师指出我该在哪里进行故障排除。

网友:
另外KA7500B的8 11脚电压始终都是2V左右,但KA7500B的12脚供电太18V之高,是不是KA7500B损坏或KA7500B供电不正常呢。

网友:
待机电源输出变压器5V输出正常,12V输出怎么有18V之多??郁闷啊。变压器坏了?

网友:
KA7500B 4 脚电压3.8V高电平。
-------------------------
保护电路动作。

网友:
3。8V是在没有短接绿线-地 的时候啊。也就是待机情况下是3。8V,强行启动电源时,4脚为低电平了。。。

网友:
14脚不管是在待机状态,还是在绿线短接状态,始终都是0V,是不是KA7500B坏掉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8921-1-1.html
KA7500B第13、14、15脚(IC内部输出脚):内部输出5V.

但KA7500B的12脚供电太18V之高
------------------------------
应属于正常范围。

网友:
把13 14脚断开测量待机时,电压也是0V,NND,估计是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