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核心电压缓慢下降

楼主(2008-09-18):
今日修一块主板,开始无核心电压,换了电源芯片,有电压了,但比正常电压低0.5V,不走码,而且电压会缓慢下降,10分钟左右降到0.3V。
南 北桥.内存.电压正常,北桥有点发烫,将北桥供电管拿下,强制通电,核心电压还是会缓慢下降
各位老大帮忙给分析下

网友:
有没有考虑那只电容性能不良造成的啊

网友:
修过一片是杂牌板,电容没接地...

网友:
电容全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照推算也应该是电容不行造成的呀

网友:
恩。。。应该是滤波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想不出其他理由是慢慢降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不良或是其周边的阻容元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