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风枪补焊CPU座从主板背面还是正面?

楼主(2008-09-18):
是P4 的那种 478针脚底座,主板背面看不到针脚

网友:
别试了,风枪从哪面加热都不会成功的。

网友:
为了 分数 我才告诉你的

是背面  你要先把阻焊水 喷进CPU 坐 然后 均匀加热

网友:
不要加啦...不容易好的。.何况你是新手。..

网友:
如果你是练技术可以试!
如果想修好,那就看你创造奇迹了!
精神是支持你!操作上不想知道结果_____挂!

网友:
不是吧  我用风枪(不是850类)    加焊NB /SB  和座子  成功率 90%以上啊

前几天 加焊SB的时候 有点困  用镊子 触碰桥的时候 ,把桥给碰起了个脚 10%失败率

网友:
7楼的,能介绍一下用风枪加焊的经验吗

网友:
从背面加的呀,不过我也没试过,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你要是想用风枪加焊桥,得买个高档货,正宗白光的1100左右的风枪才能加焊的,不然真是死得多。

网友:
1100不如叫要主买个预热台和一个几百块的风枪来得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