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840 花屏

楼主(2008-09-18):
DELL C840
笔记本
花屏 有时又正常 谁遇到过此型号同样问题的?
笔记本

网友:
开机花屏时用手按一下显卡试试,如果好了就做一下显卡

网友:
nv的显卡出这问题多数都是bga虚焊。
你可以先加焊显存,再试gpu。由简到难吗。

网友:
加焊对我来说有难度 干脆把显卡换掉算了 貌似也不贵

网友:
呵呵,很明显的故障,

网友:
加焊显卡吧,BGA虚拉.

网友:
BGA显卡吧.已经虚焊了

网友:
加焊显存试试 我修过几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