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主板,无规律的蓝屏、重启

楼主(2008-09-18):
一块杂牌845GV主板最近出现无规律的出现蓝屏、重启现象,间隔时间没规律性,有时工作一天都没事,有时不到半小时就出现蓝屏:A problem has detected and windows has been shut down to prevent damage to your computer
   IRQL_NOT_LESS_OR_EQUAL
  .....
.......
.......
Technical information:
**STOP:0X0000000A   10X00000004........0X804E7617

重新启动又可以进正常入系统,但有时运行程序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提示。

该主板前段时间是有挑内存的毛病,有些内存明明是好的,可插上去却开不了机--没有任何反应。

这种情况一般是内存插槽的问题还是南桥脱焊造成的?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查一下,cpu 和 显卡 散热

网友:
CPU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晕,这位老兄还真搞笑,这里是讨论维修主板啊,你说的只是些维护的常识啊

网友:
好象内存不间容也会这样!

网友:
那可能是你最近安装了一些不兼容的软件导致电脑蓝屏或是中毒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