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开机 ,在系统里无法关机。

楼主(2008-09-18):
这里有块富士康g31mx的主板,能正常进系统,但在系统里无法关机,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此故障如何维修, 望高手解答。

网友:
无法关机是个么概念,点关机出现什么?

网友:
在系统里点关机, 和点重启一样。   关机主板无法断电。按关机按纽能强制关机。

网友:
你是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听你这么说。。应该是软件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重装系统吧

网友:
见过74门触发门触发器损坏不能软关机的

网友:
见到过两个这样的板子,有一块换I/O好了

网友:
如果软件排除没有问题,先加焊IO,如果还不行就换IO,我早两天也是碰到这种情况,软件搞尽了都不能关机结果加焊IO搞定。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板子,,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极有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的。。

网友:
1是排除系统问题.2是排除BIOS,CMOS问题 3是排除IO问题.4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大家都很了解啊
    多半就是软体的问题了,可以考虑放电试试

网友:
你就是关机变重启是不。。。。你不插硬盘,不进系统,就等有显示了,触发开关,看能不能正常关机,,如果还是会变成重启。。。就修板子吧,,还是好修的。。

网友:
先软后硬,你先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除了主板的硬件问题,BIOS里的高级电源管理是否设置成打开?没有打开的话,打开后重新装一次系统看看.还有一些克隆系统会自动选错电源管理模式类型.也会造成这种情况!没办法时就先从易到难排除吧!

瑶山红叶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我碰到过也是这样的情况,重装系统也不行,换张显卡就解决了.

网友:
intel 原装主板

这有块intel d845epi 的主板跑d3-d5-e9  跑到e9不动了. 量过内存电压,上拉电压.北桥1.5v 电压都正常,刷过bios 换过 io 量过ad线全正常. 怀疑北桥,不过不确定,不知道哪个修过这样的板没.?

网友:
碰到过外接手写板或摄像头也碰到过同样的情况,还有次机型上的铜柱没上好也有关机变重启的现象,把主板在外边试就好了,仅供参考吧

网友:
重装系统  刷BIOS

网友:
换I/O  以解决.  我说过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怎么这么多人叫我装系统。

网友:
重装系统

重装系统重装系统重装系统重装系统

网友:
先软后硬:1是排除系统问题.2是排除BIOS,CMOS问题 3是排除IO问题.4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碰到类似故障,解决:用最小系统主板+cpu+内存+显卡+电源,短接ps-on开机后,短接4秒ps-on可关机,插上声卡后,就出现关机后自动开机的情况,可能是其他板卡的问题,请楼主参考

网友:
系统问题啦,,重新安装吧,

网友:
看看开关吧

我遇到过几回  有的是电源管理没调好
你在把主板和主板的跳线拔了在看看........................

网友:
以前用的815板子就出现这个的问题,但问题是高级电源管理没打开,后来解决啦

网友:
可以试下消CM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