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联想显示器的视放IC

楼主(2008-09-18):
一台17”显示器型号HF769A,拿来时后视放没有了,不知是什么型号,有19个脚的,些显示器是AOC代工,望大吓们帮个忙,

网友:
非常谢谢,我明天找资料看一下板上的电路,看是那一个,谢谢

网友(2008-12-03):
长的是哪一个样子,看图

网友:
差不多是LM24XX系列的,只要针脚能对上,先上上试试,好的话把行频尽量调高,如果没问题的话,拷机交给客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