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道能屏敝吗

楼主(2008-09-18):
我的一块40G迈拓不能装系统.,用MHDD检测发现整个硬盘的前百分之一左右到处都是坏道,而后面的部分则没事,,请问一下这方面的高手,能不能把这部分屏敝掉?

网友:
MHDD本身就是一个硬盘修复工具,用它就可以屏蔽坏道的

网友:
当然可以了 你可以用 fbdisk 这个挺好用的

网友:
用MHDD也可以。PC3000也行。

网友:
各位老兄,能否简要介绍一下,用MHDD软件怎样才能屏敝坏道 呢,其它的方法也行

网友:
发个简单的教程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用PQ,把开头的1%单独分个区隐藏起来,我这个硬盘就是这样,使用一直正常,不过不能用GHOST安装盘直接安装,得手动

网友:
用PC3000才能很好地修盘

网友:
看了楼上的,回复又学到了

网友:
不一定是真的坏道,也许只是校验不对(如被病毒改的),先用MHDD的ERASE擦一下那一块,再扫下看看,如果擦不了或擦了几次坏道还很多,用PC3000先G转P(比如前面MHDD中加的),再扫一下,加P表。

我经常遇到擦过后坏道少很多的情况,而且那些假坏道的地方后面用了也很稳定。

网友:
有的时候用DM的清零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到底是用的那种方法搞好的呢?

网友:
怎么搞的???方法说说看~~~
我们都学习学习啊~~~

网友:
搞好了来说说方法啊
这不是叼我们口味吗

网友:
你可以用 fbdisk 这个挺好用的

网友:
楼主到底是用的那种方法搞好的呢

网友:
把坏掉的区域不分区,这样算是屏蔽了吗?

网友:
算吧 最起码 FBDISK把它认为 坏的区域多 收集到一起了  ,独立的放在一个或多个不连贯的分区里(是独立在一个分区里还是 ,没分出来的区域这个忘了),这样我们就用不到那坏的区域了,  不过FBDISK好象会产生很大的浪费,   用了它你就知道自己的硬盘可用空间缩小了好多。。

网友:
我也是 必定先MHDD erase一遍,不要上来就用PC3000查。

网友:
菜鸟学习中,支持6楼一下

网友:
当然可以了用mhdd和thdd就能轻易的办到

网友A:
用PC3000先G转P

网友:
用PC3000加P表啊

网友:
可以先把最前面的区,分成一个区,建立所有的分区后在删除那个区,ghost和安装版都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