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R40症状是重启就掉电,拔掉电源重插就能启动.

楼主(2008-09-18):
各位老师好,我修到一台R40,机器电池修过,坏了没用。现在症状是重启就掉电,拔掉电源重插就能启动,开机正常。请给点思路,我怀疑是以前坏电池上的时候烧了什么东西,不知对不对。请赐教。谢了 !

终于被我找到原因了,机器拿来时时开机掉电,有时能开机,换过CPU IC SC1476ITS后能开机了,因为怕把问题弄复杂了,我报故障现象时就只是说后面出现的问题(重启掉电,拔掉电源插头能正常开机)没有注意是 在用直流电源的情况下,无意中发现能开机时电流有时居然只有0.3A左右,有时0.8左右,脑袋里电光一闪,会不会是直流电源(维修用的工具)的问题,换原装16V电源,问题解决。看来维修不能太依赖工具,要灵活点,找原理,又可以进钱钱了,哈哈!!!!!

网友:
那位热心人帮帮我呀。给点提示。

网友:
我遇过这种问题,查32.768晶振电路.

网友:
哦,我试试看,晶振应该差电容吧?

网友:
不是晶振,我把板子拆下来了,用自流电源接的,关闭自流电源开关板子上的5VSB.3vSB都没有了,非要开着电源,把插头拔下再插上才有3VSB.5VSB.是不是很奇怪呀,呵呵。

网友:
或者谁有R40的上电时序,给我发一个也行,求求各位大哥大姐了。

网友(2008-11-13):
原来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2009-04-18):
我的机器现在 也是这个问题   哎  没办法啊  我的不是电源问题啊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懂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