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845EK,不上电!!!

楼主(2008-09-18):
这个板子一会上电一会不上电,第一次清理了一下就好了,用了几天就不行了。这个板子I/O型号W83627HF-AW,对照专题所说I/0的供电都符合要求,PWR也是5.07V,绿线直接通过一个接地的103电阻进入I/O,I/O也换了,还是不行,还有出I/O的67号,直接进南桥,唯一不明白的一点是南桥的3VSB我在这个机子上怎么也测量不到,这个应该是问题所在了,
按照专题所讲A14点可以测量南桥3VSB,这是在插上电源就应该有的吗,可是查阅一些资料A14应该是SPARE这个是什么意思?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打错了是PCI的A14,估计是这个芯片坏了3BC2VHK
                                                              LVC06A
在那个3前面还有一个字母或者数字,但是烧得看不清了,哪个兄弟知道给说一下,有没有能代换的。

网友:
是什么地方的芯片没说清楚

网友:
加焊下你的32.768晶振基本上就好了

网友:
32.768晶振电容~换了应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