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座上init 灯不亮

楼主(2008-09-18):
一精英代工板845GV-M  CPU工作条件满足,上灯座测init灯不亮,电压为负1.2V,

查资料:INIT# (I)     Initialization(初始化)  这个信号为一由ICH输出至CPU的信号,与Reset功能上非常类似,但与Reset不同的是CPU内部L1 Cache和浮点运算操作状态并没被无效化。但TLB(地址转换参考缓存器)与BTB(分歧地址缓存器)内数据则被无效化了。INIT#另一点与Reset不同的是CPU必须等到在指令与指令之间的空档才会被确认,而使CPU进入启始状态。

查南桥3.3V为3.5V, 北桥1.5V供电正常,怎么办?

网友:
我拿了一块好的845GV板测,INIT# 是1.27V左右。

查了几个845GV的图纸,INIT#信号有连CPU,南桥和BIOS。

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网友:
谢谢楼上,是这个脚虚焊了,加焊后电压1.27V有了。

网友:
主板修好了?原来是空焊了,怎么会量出负压来,呵呵,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