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

楼主(2008-09-18):
一台ATX电源,所有输出都没有,测两个大滤波电容(330,200V两个并联)各有150V电压,随后电压慢慢下降,直到消失。大家分析一下,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那两个电容是串联的。
检查整流桥等电容之前的东西。

网友:
两个大滤波电容(330,200V)不会是两个并联的吧。

网友:
220V整流滤波出来约300V左右的直流高压,所以这两个大电容绝对是串联使用的.

这两个大电容可能失效,先换之.
再测+5VSB是否能正常输出先.

网友:
那两个电容是串联的,我写错了

网友:
两个大电容用万用表测充放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