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块6200点不亮,DEBUG卡跑25!

楼主(2008-09-18):
折腾了一天了,对照好卡量过电压正常,换过BIOS、晶振,
加焊过桥接、GPU,故障一样,实在没有办法,有XD指点
一下吧,崩溃中……

对了,卡是速配6218.

网友:
这种卡加焊桥接一般没有什么用处,把桥接换掉就好了。

网友:
谢谢提示!不过我把GPU拆下来重新植株用风枪BGA后能够正常点亮了,
不过屏幕花得厉害,恐怕是我手工不行,GPU没焊好。明天再说吧,忙
了一天,好累!

网友:
我 到现在还没弄明白  该死的桥接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该死的桥接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个能上个图啊,天天说桥接的,我真还是不明白是什么样子的芯片呢.

网友:
现在已经回家了,楼上的两位再等等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接就是为了把PCI-E的显卡能用在AGP上,中间的转换芯片。
呵呵,这就厂家什么钱都想赚的原因

网友:
我也不认识桥接,版主,贴个图呀,
最好发几个常见的型号上来,让大家学习学习呀

网友:
刚吃过中饭,休息一下,顺便发个桥接的PP。

网友:
。。。 谢谢  楼主..
就是这个该死的东西..     这个东西我接触的少哦 。。
       谢谢了...

网友:
唉,先前把GPU拆下来准备重植,发现掉焊点的。
手艺不精,害了客户了,惭愧!
底下三片不准备搞了,一起还给客户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面黄色的胶布,加热时胶会不会滴到下面去?

网友:
呵呵  你惨了   掉了很多接触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啊,我风枪调280度,它一点事没有。

网友:
建议楼主下次拆GPU或大件的BGA的芯片时下边必须要用红外加热炉的(看楼主没有拆过电容、下边还贴个胶布,一定是只用的风枪。。呵呵,我用的是取暖器,虽不好看点,但感觉用起来比较顺手的)上边用风枪吹的,等芯片完全能动了再用大号摄子轻轻提起(我还试过将拆下的GPU或BGA显存不重植珠再装上去的)。但有时掉焊盘不一定是修理人员的事,有些显卡的PCB做的差,使得PCB时间长了发生了变型,PCB板的变型使得GPU的焊盘在PCB的应力下产生了与PCB的分离,从外观看上去是好的,一但拿下GPU那些焊盘是一定被贴在GPU的焊珠上的,这种情况与维修人员的手艺精不精没关系,楼主只能对客户说在没拿下GPU前谁也不能准确说能修好否(别的件坏了都好换呀,PCB板要是有问题怕是谁也修不好的)。 :lol :lol :lol

网友:
楼主风枪调280度???GPU没焊过~~~搞过不少南桥~~~280度根本焊不下来~~
我都是调500度多点~~从背面吹~~~
温度最高600度~~~再高PCB就糊了~~

网友:
500也太恐怖了把,280背面有辅助加热应该可以,我用8205单面加热感觉吹大的bga起码330起超过360容易损坏芯片。

网友:
在这里谈风枪温度没意义的,各人的风枪都不同。

网友:
大家都还在啊,厉害,我也是睡不着  不是灌水啊,搞维修的真是太辛苦了 我也还有几个显卡没有修好

网友:
显卡能学精就学 学不精就不要浪费时间  谁要是缺练手的显卡 我这里有 9500 9800 5900  6600  总之是高端的显卡还有PCI-E的 没维修过的 自认为可以修好的 30 -40一块

网友:
回复 网友D:
30 --40包邮吗???包邮的话可以考虑呀!!!

网友:
40一块包邮 不过要一块两块的就不要找我了 多了可以

网友:
有7300 DDR3显存 级以上的吗??我只打算拿高级显卡练手,AGP的垃圾卡修好了也意义不大,再说以后都是PCIE的了。
个人认为要是这个级别的卡练手了都修不好,以后也就不要再修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