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新潮科技小俊”求个 富士通硬盘:MHT2030AT 固件

楼主(2008-09-18):
现在是能找到盘,不能存东西,说是什么缓存失败!!
进HMDD测是全盘叹号!!!!网上说是固件问题!
谁有这个硬盘的固件???谢谢了!!
看到“新潮科技小俊 ”有个图解正是这个硬盘!!
不知能不能给小弟发个来呀!!!谢谢了!!!!!

网友:
这个在我的PCI3000的数据库里,你用PCI3000检测过了固件坏了吗?

网友:
我没有PCI3000,只是用mhdd测了一下全是叹号!!DM进不去!其它分区软件能进,但是分区后一重启全部还原了!!
我是实在没办法了!!网上别人都说是固坏了!!
     用移去硬盘盒能测到盘,也能读里面的数据,只是不能存,提示"windows--延缓写入失败"windows无法为....文件保存所有数据..............存不进文件!!!
要不你把你的固件发过来,我刷一下试试!!!谢谢了!!!!!!!!!

网友:
我晕了,你没有PCI3000怎么刷固件啊,你以为这是U盘啊?

网友:
请问你有这个盘子电路板的ROM程序吗,我的这个盘子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难道只能用PCI3000了吗??
好像富士通有个专刷工具的吧!!不能用吗??还有HDDL也有个刷新功能,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再顶一下,看看有没有好心人帮忙!!!1

网友:
没有用,保存的格式都不一样,不能通用,没有PC3000,就入不了硬盘维修这个行当。

网友:
MHDD既不能刷固件也不能刷ROM。充其量也只是个初步检查工具,并非专业工具。虽然专业工具不止PC3000一种,但这个工具是基本的。就象搞宇宙航行一样可以用火箭也可以用航天飞船,用一般的飞机是不可能的。

网友:
张老师的比喻恰当, 请新潮版主和张老师看看我这个PC3K启动时出现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因是刚装上去的,初装运行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