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频率计测PCI插槽33MHZ的时钟

楼主(2008-09-18):
各位大侠,我今天刚买了一个频率计,用他测时钟晶振和声卡晶振能,但是测PCI插槽33MHZ的时钟怎么测啊,郁闷中?这个问题我想也是很多菜鸟想知道的啊!

问题已经解决,嘿嘿,测的引脚不对,粗心害死人啊!不过,32.768KHZ的是真的不能测出来的哟,这是频率计的局限性,买频率计一定要配示波器探头,我就是买10:1的探头,要不你什么也测不出来!有时间我作过菜鸟用频率计测主板时钟的教程出来!

网友:
在PCI插槽B16脚测

网友:
频率计可以测 内存AGP 的CPU的频率吗?我想买就是不知道可以不可以测

网友:
我知道是B16脚,可是没有测出来。我测了370的频率,很准的,不过不是上假负载测的,是在板反面测的,探头一头的鱼尾夹接地,另一头表笔点测试点,不过你要买10:1的探头啊,要不然测不出来的,还有测晶振是比较准的,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其中的奥妙!嘿嘿,不愧是我们无产阶级的选择啊!

网友:
好想买个,可惜没银子,

网友:
要调到合适的档位,才能测到。

网友:
我记得是PCI插槽的A15脚,我记得这个脚是全板的复位,他如果有信号,那么时钟
14。KHZ就有时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09-11-21):
靠!新的频率计才100多元啊,不贵的!
引用 网友A:

就是,修一台机就够买了。

网友:
我的频率计能测32.768呀
LZ是不是量程没有调试好哦,这东西测试不方便,接地点远了,测试结果差一大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