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 金河田钛金395的电源.有一粒电阻烂了

楼主(2008-09-18):
昨天把电源拆开除尘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个小电阻已经断开几截.只剩下两只脚空着.仔细看.这电阻的编号是R26,,
虽然没了个电阻.不过电源能够正常启动和使用.不过,电脑时不时会死机或重启.这时候摸显卡和cpu等.基本不是很热..
目前手头没替换电源可以试一下.不知道这死机和重启是否和这个电阻有关..
下午的时候.我买了个4k7的电阻焊上去.结果启动不了电源.把这4k7电阻拆了之后.又可以启动了.....

网友:
你要先搞清电阻的阻值才能换新,否则,后果很严重!
可以拍下照片,放上来看下,它相连的元件是什么?
这样就可以判断它的阻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