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针接口的屏 大家见过没

楼主(2008-09-18):
这是日立笔记本上的夏普12.1屏 是我正在修的本子 现在出现白屏现象 我拆开研究 它居然是前所未见的34针引脚

有谁知道这种屏的引脚定义??型号如图

网友:
第一次见到  不过定义应该可以测出来的  数据信号间阻值相同

网友:
日本人喜欢搞一些特立独行的东西,箭头指的地方是屏供电。看有没有3.3V。。。

网友:
D41有没有21伏上屏??????

网友:
果然又被你言中了 你就是神的化身啊  D41 D42都击穿 换上后 主板不能启动 原来真正的21v升压在这里啊  d41连接一个0欧保护电阻去往哪里呢?直接去屏? 但打阻值和屏的任何脚都不通

看来我明天又要用轰击法 直接加21v到这个点 谁不听话烧死谁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东东,不过是可以测出来的,打阻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