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SB+5V变为2。5V

楼主(2008-09-18):
请大师赐教,如何维修,所有电容都显示完好的,没爆容现象,没有7805稳压,是通过一个二极管输出的,TL494 12脚待命有6。6V的电压,短接触发电源后12脚电压为1,其他电压都正常

网友:
请看置顶的 待机/辅助电源的维修 这篇。
先修好+5VSB。
你这个 TL494 12脚待命有6。6V的电压,也说明 待机/辅助电源有问题。

网友:
补充

我看了很多资料,没理出来,既然都只有一半,肯定是某个输入端已经变为了原先电压的一半,但是我也测试了整流的300V,都有,除非某个电阻变大,或者就是辅助电压器出了问题才会有这样的情况,光耦不会影响电压降一半吧?

网友:
靠人不如靠己,问题已经解决了

学习电源第二天修好了2块电源,一块把灰尘清理后就OK了,这块把光耦换了,2.5V电压就变为5V的了,494的12脚电压也正常了,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