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些帮帮忙

楼主(2008-09-18):
求V星MS-7012开机电路图
修到这个板子,开机角有0.78V的电压,跑线路在一个电阻上,一边有5V,一面有0.78V到开机脚,把这个电阻吹了直接连了个导线,开机脚电压有了5V,但还是不能触发开机,强通电发现MS-6芯片温度过高,请高手老师些给个思路,小弟谢谢了

网友:
呵呵  那就把MS-6  换了   它 出问题的几率很高的啊

网友:
这个也太敷衍了吧大哥

网友:
哪个电阻应该是472上拉电阻。应该与他无关,I/O是什么型号。

网友:
不是472的电阻,是个220的,IO是83687

网友:
老师些都没在吗?飞翔老师??

网友:
二楼都说了先换MS-6了,换了再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