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做BGA台返修台温控头如何选择

楼主(2008-09-18):
看了不少BGA返修台,也想DIY一下,但对温控检测头不太明白是用哪种温控头,在网上看到一种叫PT100的温控头但这种温控头感觉有点大,对温控头这东西没看到过实际大小不知这种温控头行不,还望大家帮忙详细说说。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一般用K型热电偶,10多20元一个,就是万用表配的那个测温线。

网友:
一般用热电偶,有K,J,R,S,B,E,N等之分 ,常用的有k,J型.PT100是热电阻.具体用什么型号,得看你的温控器支持那一种,不过好一点的温控器都能支持多种型号的热电偶(阻).

网友:
用便宜的K电偶就行,几块钱

网友:
在此谢谢大家帮忙,我再到网上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