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R71E+开机无信号[已解决]

楼主(2008-09-18):
明基FR71E+通电有明基的标记,然后开机显示器显示无信号,用手拍拍有时有,有时没有,关机一段时间开机也许会冒出来,请问哪里坏了。谢谢在线等

已解决:虚焊我把二块板子全补焊了。用了很长时间了,没有问题。谢谢大家了。

网友:
拍拍 过来  明显的 有虚焊的地方
打开 盖   把虚焊的  补焊 下 就可以啊

网友:
那一块呢,里面有2块啊?要么2块全补?

网友:
补接灯管这块大板

网友:
修过一台明基也是电源板虚焊的,因为没有看出那里有明显的虚焊,所以整块加焊了,问题解决

网友:
拍下一下就好的一般情况上是有虚焊的地方,仔细检查补焊好应可以的。另外看看电容有没有涨的。

网友:
应该是有虚焊了,补焊了,特别是一电感线圈

网友:
我已经把2块板全补焊,就是不知道现在好了没有,补焊前显示屏能显示的。
用一段时间再说吧!谢谢你们的回复,过一段时间显示器没有问题了我在把帖子结贴。

网友:
留意invertor 块 的 电感线圈和 transistor , 是常会有虚焊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二合一,补焊吧/。

网友:
DELL的也有这样的故障,他的板也是明基代工的,接触不好的电感是L781

网友:
灯管接线有问题,我修过两台一样的机子,打开一看两根灯管都断了。

网友:
如果冒烟,还有一种味道的话,那就还有电容不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