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多彩、达硕电源的通病

楼主(2008-09-18):
近几天巧得很,碰到鑫谷、多彩、达硕三种烧坏的电源,拆开一看,三个品牌的电源布局、用料惊人的相似,毁坏的元件及程度也都一样,都是靠近D30的22欧限流电阻严重烧坏,面目全非,以及1000微法电容鼓包。
看来,这是此三个厂家事先商量好的。此类故障需更换KA7500B,无KA7500B可用AZ7500或TL494代换。有的TL431、光藕不良也造成KA7500B损坏。另外还有8脚LP7510坏而引发KA7500B坏等一连串故障,注意此KA7500B+LP7510组合非许多资料介绍的KA7500B+LM393组合,LP7510与LM393虽同为8脚,但针脚定义不同,不可代用,LP7510可以WT751002代用。
通病

网友:
你说的情况的确比较多见,但要说道通病却未必,要说到这些病要先从发病原因说起了,一般用户由于长期不给电源搞卫生,造成负荷上升,限流电阻烧基本7500也保不住了,如果你能保持电源工作环境的化,这种问题的发病将大大的降低,至于电路相似我觉得和成本控制有关系

网友(2008-11-04):
各位我的就是这种电源,有没有电路图,发一个上来,

网友:
"长期不给电源搞卫生,造成负荷上升"的说法不一定准确.我现在手上正好坏有一个多彩的DLP-300A很干净的.还是坏了22欧限流电阻和1000微法电容鼓包、7500也坏了

网友:
我修到一只多彩的DLP-300A二只200UF/200V的电容都鼓包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DLP 300A
现在正在拆开分析电路呢

网友(2009-01-28):
都是靠近D30的22欧限流电阻严重烧坏,
你说的这个限流电阻是在哪个位置的??

网友:
楼主说“LP7510与LM393虽同为8脚”,应该是说错了吧?

网友:
达硕电源的通病:U3,AZ7500BP;C15,1000UF/16V;D10;R供电易坏

网友:
维修多块此类电源 , 一但22欧电阻烧坏, 辅助开关管以及945、 主开关管多有不保, 也要检查。全桥也极可能损坏,所以 维修价值不大。

网友(2009-03-15):
好贴啊,这几天狂求达硕硕图纸,就是这个问题.果然是通病.谢谢,明天试下先啊

网友:
正在修鑫谷sg-390atx-fl,电阻R7,R15,R13烧坏,看不出阻值。哪位知道请告知阻值,谢谢。

网友(2009-07-29):
谁传一下AZ7500BP的脚位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