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是南桥挂的三块不加电主板

楼主(2008-09-18):
昨晚打雷,今早上就送来4台故障现象全一样的电脑,都是主板不加电。
第一块:865GV, 接上电源不触发南桥发热,红5V 紫5V对地短路,拆掉网卡芯片还是一样

第二块:杂牌845,拆掉网卡芯片后,南桥旁边的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USB端口除了VCC以外的脚都对地短路。

第三块:865GV,拆掉网卡之前不加电,拆后就能加电了,但不管加不加电,南桥都像要冒泡似的,看来不就再查了。

不知道我的判断正确不?

网友:
打过雷的,90% 南桥都是挂的 看你现像,基本就是南桥挂了,其他肯定也有挂

网友:
没错.3快应该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如果1117中间脚对地短路,100%南桥挂,想对不用想了

网友:
南桥,全挂了,

网友:
还是很明显的,LZ判断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