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问个超无知问题

楼主(2008-09-18):
本人还是个新手,我想问问,最近碰到了几台显示器不通电,换了个行管就好了,是不是所有17寸显示器的行管都是通用的呢

网友:
没有通吃的行管。参数不一样。

网友:
修多了就知道了 .  当然不是

网友:
难道不可以吗,我从tcl上面拆了一个放在了三星上面就修好了

网友:
楼主刚入门的吧..参数都有不一样的,有的可以代换有的不行,

网友:
一般来说5411能够用于很多17寸的显示器,
这是修CRT必备的管子,

网友:
一种带阻尼,一种不带阻尼,还要看功率。

网友:
哦,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懂了很多

网友:
我就用。C5411,不过换过之后。要观查一下,用 示波器看看最好。

网友:
上回j6812用c5209代换,很好很成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