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PU周围电容的更换

楼主(2008-09-18):
我的电脑cpu周围的电容坏了,请教关于CPU周围电容更换的几个问题:
1.在焊接时需要取下CPU吗?
2.可以用普通的电烙铁焊吗?
3.容量和耐压一定要与原来的一致吗?有人说大一点更好,是这样吗?
4.焊接更换时除注意正负极外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5,比如6个电容4个鼓了,只换坏的4个行不行呢?有些人说必须全更换因为会因为各个品牌电容的充放电不一致而引起电脑兰屏或死机,是这样吗?

网友:
1、要取下CPU
2、普通烙铁也可,但不如936烙铁安全
3、可以比原来的值大一些,但绝对不要小
4、ASUS和ASROCK的板,电容正负极与普通板标注的方向是反的。
5、建议全部更换。

网友:
1。随你方便,我有时候不去下CPU(K7的,怕拆坏)。不过操作不大舒服。
2。可以。
3。最好一致。耐压不能比原来小,每组总容量和原来相当或稍大。
4。电容本体靠到板上,比较稳固为好。
5。最好都换掉,有时换明显坏的也行。

网友:
我修过几片杂牌板子~是1500 16V的电容都爆了,因为顾客当时催的着急,手头没有1500/16V的,于是就全拆了换上了2200/16V的,可以加电测试怎么都不过CPU了,后来又全换下来,出去买了1500/16V的,换上OK。大家见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楼上说的原因可能有二:1。焊接出问题没有注意到;2。超过每组总容量多了点,可以少焊1~2个2200uF电容解决。

网友:
记得换的时候最好准备一个通针和吸锡器还有松香啊这样会对你换电容有很大的帮助啊呵呵有什么不明白可以PM小弟我啊换电容我还是可以的呵呵

网友:
看来加大电容量,有时是行不通的。

网友:
更换电容时如果手头没有合适的话,用耐压值更高的相同容量的电容会更好!,如果没有相同容量的电容,一定要保证更换后的总容量之和与更换前的相同才行

网友:
换电容比软好换啊多练就行了我从不下CPU

网友:
看来加大电容量,没好处

网友:
换电容耐压值高一些没事的,但最好不要高太多。专业维修还是多准备一些不同容量、耐压值得电容吧,如松下、红宝石、黑金刚、三洋等都是补品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