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15主板的PCI-E槽的RST

楼主(2008-09-18):
请问技嘉主板GIGABYTE GA-M56S-S3(单芯片:NVIDIA NF560-A3)的PCI-E槽没RST如何维修呢?
具体故障情况是:主板的PCI有复位,各电压都正常,数码卡不跑数,显示为"00",测量到PCI-E槽没复位

另:
技嘉主板(同上)PCI有画面,PCI-E没画面,但PCI-E有RST,有时钟,插显卡没显示.,请问各位朋友,此问题如何解决?

真对不起,是我搞错了主板具体型号了.

网友:
你再仔细看下呢?915没单芯片的哟.是不是搞错了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单芯片,CPU是SocketAM2的.

网友:
不是吧,915也有单芯片的,要是单是这样的话,所有电压正常,只是部分没有复位.,我强烈建议LZ加焊桥试下子,.这种双桥合一的,发热太大了.所以很容易虚焊的,注意温度焊下子就行.还有你有带灯测度座试下子,是不是CPU座子虚焊了,.你也得看下子.不过最好加焊再说

网友:
楼主你搞得俺好晕。。。915竟有单芯片就不知了,还是AM2的座子,,更不懂了。。
不过,AM2的很多板子,,PCIE的RST要等数码卡跑到2B后才有复位的。。所以你的如果连机都不开的话,是测不到复位的。。

网友:
是什么网卡,先把网卡拆下来,,如果还不行,,量下电压,基本就是北桥了。。AM2的板没什么好修的。。

网友:
1、部分板在没有插PCI-E显卡前没复位是正常的
2、PCI-E显卡不显排除显卡问题就重点检测PCI-E工作条件、槽本身、槽到北桥之间的耦合电容、桥虚焊或桥坏,NV桥极易虚焊

网友:
北桥旁边供电管子坏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技嘉915主板是单芯片,CPU是SocketAM2的 一听就晕

网友:
如果是AM2的话就不是915的板咯

网友:
看不明白呀,,PCI-E复位,和PCI的复位一样不?

网友:
楼主。你搞错了吧。AM2座的主板是915的吗。你搞错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但我测量相同的主板,那PCI-E槽是有复位的.而且这块故障主板是新板,PCI有复位,PCI-E槽本身没问题,耦合电容也OK,网卡声卡都拆了,PCIE槽有时钟,还是没复位.整块主板还是数码卡跑"00",

网友:
我碰的一块同方里的P5SD1也是这样PCI能亮 PCI-E不显示.

最后刷BIOS解决的。你也可以换一下SB旁边的管子试下。

网友:
不用想 就是桥 从做一下或补焊就好了(你一定要做好哟)

网友:
技持楼上的,看桥的供电正不正常,有几种供电的,看供电电容坏没,再就是桥加焊下,

网友:
同意,桥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