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液晶FP71G显示器急求救(已修好)

楼主(2008-09-19):
一台BENQ液晶FP71G显示器指示灯可以正常显示工作状态,没信号输入显示橙色,有信号输入显示绿色。但屏幕不亮,用灯照着,没看着有显示,

急啊。~~~, 大家指导下。

问题已经找到,有4条灯管的,由15V供电,分两路,每路由一只:第一行F1  E52,第二行FQU (还是F0U看不清),第三行11P06,从电路上能看出(字面对自己三脚向下看左边1脚调整控制的,中2脚电压输出,右3脚电压输入,请问这个是什么管?(像是P的场管)负责两条灯管的总供电,其中一个管对地短路了。

现在把短路的那只管拆下后,上电试机,开机能显不了,但看到闪了一个进度条后就看不到了,按关机(主机),能看到显示屏显示闪一下“无信号”,再次开主机,又像前面所讲一样,开机显示检硬件直到WINXP进度条跑一下就黑了。请教什么原因呀?

修好了,非常感谢"秋风浪子"兄台的大力支持, 坏了两只5707, 和一个11P06, 保险一条.

的确高压包那个地方掉焊得严重. 加焊后上电OK.

网友:
拆下那个管换上了吗?

高压板有一组灯管不工作,另一组亮一下也会跟着保护的。先修好高压部分
再有就是你主机的刷新频率设置的太高了。有开机画面,进系统就黑。找个纯平的接上调回60HZ再试

网友:
换完管子,先外接4个灯管,看能亮住吗,能亮住换灯管

网友:
BENQ 71G+有一个通病问题,就是高压板上的5707 和9024比较容易烧坏~你先检查下这几个管子吧,我都修了最少有30台以上这样的显示器了,BENQ现在的东西比较垃圾,不推荐购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BENQ现在的东西比较垃圾,不推荐购买了"
请问一下那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兄台, 拆下的那个管子没换上, 就是下掉后让另一组(好的)上电试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仁兄,  这台机用的不是9024, 用的是11P06, 我查了下一样是P勾漏的场管, 但后者功率大些. 其中一组的11P06烧了一个, 不知坏的这组后面还有坏的不.

网友:
9024和11P06好像可以互换,另外此板还应加焊高压包和5705以及中间的电容!

网友:
上面还有一保险易坏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坏后表现为有100多的阻值!

网友:
修好了,非常感谢“西门吹芯 ”和"秋风浪子"兄台的大力支持, 坏了两只5707, 和一个11P06, 保险一条.

的确高压包那个地方掉焊得严重. 加焊后上电OK.

网友:
这种故障是BENQ液晶的通病,将坏的元件换后一定要注意补焊高压包,电容等的引脚.
9024可以直接代换11P06.

网友:
这种你们一般收费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