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电阻一般用的是什么档位?

楼主(2008-09-19):
对地电阻一般用的是什么档位?是用二极管,还是锋呜档?有的二极管档是显示阻值的,有的二极管档是显示为压降的?竟够是用压降的?还是用显示阻值的?懂的大可求指点一下,万二分感谢

网友:
蜂鸣档,一般万用表上就一个,很好找    它也是测二极管的档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越搞越湖涂啦!我的万用表有两个档位,有些人说是二极管,有些人说是锋鸣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