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打阻值用的万用表是显示压降的好还是显示阻值的好?

楼主(2008-09-19):
对地打阻值用的数字万用表是显示压降的好还是显示阻值的好?竟够是用那种的?求助中,热心的人请解答一下谢!!!!!!!!!!!!!!!!!!!!

网友:
只要用的是二极管档,显示的都是压降,与万用表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点!但有点还是不太明白,我看了一些维修视频,他们说对地阻值是100至300欧,他们是用什么档你打的?有的说是二极管档,有的说是锋鸣档?请问是那个档?

网友:
数字表的二极管档就是蜂鸣档,你没仔细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我的万用表有两个档的,二极管档和锋鸣档。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打对地阻值的是用那个档位好?

网友:
我就越搞越湖涂啦!对地打阻值,我的万用表有两个档位,有些人说是二极管,有些人说是锋鸣档?

网友:
平时我们所说的打阻值,一般是用二极管档来量,但其实不是量它的阻值,而是它电压降,显示的数字的单位是mv,主板教材上一般说的阻值都是指二极管档,打出的电压降mv.值。另外数字表的电阻档,电流很小不能使晶体管导通,是不能量出晶体管的阻值的,所以为什么数字表多出一个二极管的原因。但用数字表的电阻档在线量电阻时,因不受晶体管影响,量出的阻值很接近电阻的实际值。

网友:
有的家电维修员说的对地阻值,是用欧姆表。因为他们一般用指针表

网友:
谢谢!明白了很多

网友:
不是很明白,继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