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液晶!加电后就是看到提示“无信号”!然后不经过几 ...
15寸液晶!加电后就是看到提示“无信号”!然后不经过几秒就黑屏了

楼主(2008-09-19):
一台15寸液晶!加电后就是看到提示“无信号”!然后不经过几秒就黑屏了~~换另一台电脑来试~还是一样~信号线也换新的~都是一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请指教!!感谢!!
黑屏
电脑

网友:
那你再查驱动板这块

网友:
怎样测那块驱动板了~~本人还是一个初学者~有谁可以简单说下驱动板电压~信号~测试点了~~那台15寸的液晶显示器~~加电就是显示“没信号”~~跟着4~5秒后屏幕黑了~

网友:
改用通用高压板试一下. 应该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需打开机器,先测各路供电压,包括屏显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我想你只能用通用板想先点一下屏.你这种有可能是主板.高压板的可能小.因为你开机没有画面就黑屏了.只有一个无信号这点说明主板的可能要大

网友:
查一下,各路电压,高压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是什么品牌的液晶,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也可能是MCU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昨天有acer17的lcd同样问题,更换了一个适配器,坚持了10秒钟,提示无信号,插上vga线后黑屏,更换驱动板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