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8-09-19):
可以认到U盘,但打开U盘提示格式化,为什么格式化时提示WINDOWS不能格式,是什么问题啊
低格我也试过不行,量产好像不支持
[
]
Windows

网友:
看看主控是什么型号, 找工具低格!

网友:
重新量产试试

网友:
低格也不行,还有就是不能量产好像是不支持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啊99

网友:
应是FLASH损坏所致,请更换同型号的闪存,然后才可以低格!

网友:
拆开U盘补焊FLASH试试

网友:
低格就可以了吧!!!

网友A:
我早上也遇到这个同样的问题,但是格式的时候应该有0磁道问题.

网友:
不能重新量产吗

网友B:
我的是~清华紫光~的1G的,只有8M,格式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赞同,我一块台电1G的,开始认512 后256 最后用量产工具就提示插入介质(磁盘)。分析控制部分是好的,存储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