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帮忙提供一下电路

楼主(2008-09-19):
哪位大哥能不能帮手画一下358的5,6脚的连接电路,并请教红色圈住的电阻阻值是多大(因练习焊接的时候搞丢了,所以没办法测量,只能依靠之前拍的照片来判断)也请教黑色圈住的元件是否三极管

网友:
电阻是精密的10.5k
q35肯定是三极管了

网友:
请教一下王大修,您是怎么判断电阻是10.5k的。Q35上的确有702的字样,在702的垂直方向上还有25的字样。

网友:
不错,学到一点认电阻的知识

网友:
焊接的时候还是应该要好好的多加炼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