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一块奥美嘉A-M4E主板点关机后重启

楼主(2008-09-19):
一块奥美嘉A-M4E主板478针的,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其他全换过了,进系统后,点关机但是并没有关而是重启了,请教各位大虾有什么思路
[
]
重启

网友:
IO和门电路查一下看看

网友:
用开关能硬关机不?
如果能,最好还是先重新做个系统看看
如果不能,那是开机电路出问题了,先更换IO试试

网友:
那主板我全换了啊 系统是新做的 硬关机可以关掉 但是还那样

网友:
换了门电路就好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