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TCL品牌机主板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08-09-19):
一TCL品牌机主板 南桥为964L  CPU接口是775的, 冷机启动,诊断卡不跑码,CPU的相关参数都正常,时钟也正常,查了一会没查出什么,就上CPU和内存,显卡是集成的,再开机,诊断卡到C100后不动了,插一个内存假负载再试,首先测供电,发现内存供电不稳定,在5V左右跳动,过一分钟后稳定下来了,2.6V ,我关机后再开,再测内存供电的场管,发现正常,我再把假负载上到另一个内存接口,一测也是正常,我再把假负载插回原来那个接口上,问题又来了,内存供电不稳定,在5V左右跳动,过一分钟后稳定下来了,2.6V ,我想起他以前是把内存插到这个接口上的,我就把他的内存条拿的别的电脑上一试,点不亮,确定内存已坏。

我找了一条256的内存条插到另一条电压正常的接口上,能点亮了,顺利起动到XP了。

最后结论,换上新内存后,冷机器无法起动,约通电两分钟后关机再开,一切正常,可那个有问题的内存接口,还是在开机的前一分钟左右,供电不稳定,最高可达6V。

不明白,难到这个垃圾主板的两个内存接口有两个供电系统?还有一个我没看到?

网友: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啊!把内存电源IC和MOS管换了吧说不准过几天又出现这种软故障

网友:
看看槽内是不是有异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