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15K01液晶字体闪动

楼主(2008-09-19):
韩国产15寸液晶,开机正常,一小时左右字体开始闪动,是那个配件温度高了运行不正常,请大师指教

网友:
不排除数据线的问题和里面滤波电容的故障!

网友:
查过不发现有异常,再指教

网友:
查屏线吧,表面上查不出问题,实际上确实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触不好引起的!

网友:
换屏线,换电容。换MPU

网友:
天气转凉,又没有这种故障了,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