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000烧南桥

楼主(2008-09-19):
DELL 6000烧南桥后3.3V和1.5V对地短路,拆下南桥后就不短路阻值正常,其它问题查不出来.重新装一个新南桥一上电又烧南桥同样的电压短路,真郁闷

网友:
首先要确定,你做南桥后,南桥有没有短路呀,查仔细点了,先别急着上电呀,

网友:
支持2楼的说法,不过还有一点就是供电方面也要注意的,比如SUPWGD信号不良也会烧南桥的,你再仔细看看把

网友:
SUPWGD 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可能 大概 也许是 SUS POWER GOOD 信号。

网友:
路过

学习一下,估计做了个坏南桥

网友:
看看其它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烧南桥,像,网卡,声卡,USB很多设备有问题都会烧桥的

网友:
多谢楼上的意见,现在正在查I/O,南桥还有其它电压的信号阻值有没有开路和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