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上部清晰下部模糊

楼主(2008-09-19):
一台显示器上部清晰下部模糊要怎么修呀.是动态聚焦的问题吗?

网友:
显像管老化,和聚焦没关系

网友:
我的是左部清晰右部模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修的呀,弄好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不相信就上部老化了,下部分没有老化???

网友:
呵呵,我也是这么认为,显像管不可能是只老化一半而已,我想应该是场电路出了问题,你找找看,不行就用代换法。重点应该在场块附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修好啊,等你修好了告诉我一声什么问题,我再修修看!

网友:
换场电路,电容

网友:
ctr模糊是较难修的,先调再修。

网友:
场供电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2009-03-07):
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上半部份清楚,下半部份模糊,

不知道怎么下手呀,

网友:
动态聚焦电路有问题!尝试对调一下两根聚焦线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应当是动态聚焦的故障,查动态聚焦电路呀

网友:
动态聚焦电路难。。。。。。。。。。。。。。。。。

网友:
应该不是动态聚焦的问题,动态聚焦只是中间和两边的问题,先查虚焊吧,很多怪问题都是虚焊引起的

网友:
刷 一一程序试一下,查一下场线性反馈电路

网友:
兄弟们,早搞好啦,换了一个管座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