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MP3开机拉,但是背灯不亮,改拉电路就OK拉

楼主(2008-09-19):
修拉台机器,能开机但无背光,测试背光灯两端电压0V,测试背灯是好的,于是对地测背灯电压,居然发现背灯两端电压都为3V,于是不考虑拉,直接将背灯负端接地,OK.都不用检修拉,呵呵.
无背光

网友:
有限流电阻的,直接接上会引起耗电量增加的。

网友:
耗电的问题是有一点,不过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一般接3v的灯有的直接接地或者通过MOS管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