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1612A声卡芯片如何替换?

楼主(2008-09-19):
方正颐和E4000M 的本本0声卡坏了 芯片是VT1612A,要换个芯片 现在手头没这个型号的 想换个ALC203 不知道能用不不能,有谁知道的或遇到过一样问题的说下。 谢谢了
芯片

网友:
肯定不行!定义都不一样!

网友:
芯片的引脚等等一不一样,这个你得看一下,基本上什么型号的芯片坏了就用什么换上

网友:
谢谢 各位的指导~~~已经找到了一个一样的芯片换上了,机器已经好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