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m2点不亮

楼主(2008-09-19):
今天收到客户的一块845gv-m2,开机不启动,用故障检测卡检测显示00。开始不启动的时候把cpu拿下再装上还能启动。但是现在无论怎么弄再也启动不了了!
请大家给点建议,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座子是否有问题

网友:
今天刚弄了一块是轻华同方的
也是CPU座松焊
烤过以后还是一样的
我本来以为是BIOS的
叫斑竹发了个还是一样的
后来用假CPU一个一个的量才发现还有两个点没接好

网友:
点的时候压下CPU和桥看看,应该是虚焊了。

网友:
直接用带灯测试仪测试下 就 知道   不 是 座子了  是 的 话 直接换 个

网友:
座子虚焊了,重新加焊就好了,很简单、

网友(2009-03-30):
我的也是点不亮。插卡显示C0

网友:
座子+焊后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