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利文300V电源,无输出,只有待机电压+5VSB

楼主(2008-09-19):
全利文300V电源,无输出,只有待机电压+5VSB,查了电源开关管没问题,IC好像也没有问题,问题好像出在场管方面,绿线接地后,没有12V,5V,3.3V。望高人指引。。。

网友A:
电源维修,分几步走
1:300V供电(无供电,检查保险,整流桥,)
2:紫,绿线是否有+5V,无+5V检查前及小三极管及494供电部份。
3:有+5V,IC无问题,一般为输出保护,查带大散热片五只三极管。(前二后三)。

网友:
借楼主的贴子,我的电源和他的相似,也是受保护了,
保护电路图纸怎么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维修,分几步走
1:300V供电(无供电,检查保险,整流桥,)
2:紫,绿线是否有+5V,无+5V检查前及小三极管及494供电部份。
3:有+5V,IC无问题,一般为输出保护,查带大散热片五只三极管。(前二后三)。

老大,,谢谢你,,就算是修不好,你的理论也是值得收藏的。。

网友:
现在在测量电压的时候,发现保护电路中有一个电阻不过压,这个电阻是我以前换上的,现在测量不过压,焊起,换上一个510欧的电阻,一开机就击穿,可能阻值不对,应该换上多少欧的才可以呢???换上阻值大一点的,不过压,低一点的击穿。

网友:
你所说的是电路图上的哪个电阻?

修东西不能靠猜测呀?

网友:
是在MOS管的旁边的电阻。我拆下MOS量了,正常没有问题。但旁边有一个电阻不过压,换上一个低阻值的,又烧掉。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里的小三极管是哪个管,谁能说具体些,谢谢,急

网友:
绿线有电压吗?

查与TL494相连的两个C945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小三极管是哪个管,谁能说具体些,谢谢,急

辅助供电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