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09-19):
我这有两片板。一片不过内存跑C3。一片是好的,不过我把BIOS换到坏板后,也启动不了。 跑50。到底是点会事。各位老大帮个忙。

网友:
桥虚焊的 可能性很大

网友:
可是我别一片呢?不会也是桥吧。我只不过换了BOIS到坏板上就不能用了。跑50

网友:
C3与BIOS有什么关系??内存不过就检查内存部份吖!

网友:
50  桥空焊
C3,可能BIOS,可能内存,可能桥..

总之,一个桥的这板.空焊的太多了

网友:
这也太容易坏了吧。只不过是换了下BIOS

网友:
有可能还是BIOS芯片没有安放好吧,接触不良。

重新拔出再安放好试试看

网友:
C3 看看内存电压 和 插槽啊 还用内存 再就是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