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可正常启动,但不开机南桥就奇烫无比,不保存BIOS信息

楼主(2008-09-19):
一块携星845PE,主板可正常启动,但不开机南桥就奇烫无比,不保存BIOS信息,
本来是不保存BIOS信息的,拆机以为电池没电了。换了也没用,断电还是不保存信息,估计南桥附近短路
插上电源不开机南桥就奇烫无比,但开机运行却正常。。。不解。。求助中。。望高手指教。

网友:
查USB对地阻止,给南桥供电的1117 是不是短路了,已经PCI的A14脚

网友:
是南桥自己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