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C是什么?

楼主(2008-09-19):
黄圈中的为IO。红圈的为什么IC啊。有个知嘛?

网友:
看不清楚,一个是声卡的,一个是IO吧,我放大点我眼睛都花了

网友:
红圈里的是声卡IC!旁边是它的晶振!

网友:
晶振是14。318,不会是声卡的晶振吧。

网友:
多谢大家啦。又让我识多点了。型号好像是CMI8738

网友:
8738就是板载声卡!(不是你自己说芯片型号,别人谁看的见?)
下次在求助拜托把照片弄清楚了!这样模糊看的眼疼!

网友:
CMI8738的声卡

网友:
考试啊?拍清晰点,好让各位师傅解答.

网友A:
CMI声卡芯片,型号看不清楚

网友:
哈哈。。没法啦。。用手机拍的。200万像素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
左边那个一定是CMI8738,只有8738是这个封装的。。。右边那个肯定是华邦的IO了。。。

网友:
14。318应该是实时钟吧

网友:
要是8738就是声卡了,还有14M的就是声卡晶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