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n neo4 ms7125 数码卡开机走77

楼主(2008-09-19):
有三块板,两块走77,刚开始是一块走77,一块三次闪C1然后就不闪了,第三块是不过内存,清理内存槽就过了。刷了BIOS,并且互换了BIOS,发现不是BIOS的问题,可是CPU,内存供电正常,会是什么问题呢?
cpu

网友:
先压一下桥
看看是否空焊
这是通病

网友:
LZ有K8N neo ( MS7030)的BIOS吗?有的话麻烦传一个上来。。。

网友:
说错了,是K8T NEO -V的主板。。。
K8N的也不过存,也怀疑是BIOS问题。

网友:
这里咋下载说不存在哩?
http://www.chinafix.com.cn/down/bios/pinpai/msi/939/

网友:
压桥也不管用啊,,,,爸爸。

网友:
电压都是正常的话,我觉得除了玄焊,还有可能是I/O的问题!时钟频率偏移也会出现这问题,可以换换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正在郁闷呢...怎么我当年修MSI 板的时候没看到7125有 77的问题呢?
果然是K8N NEO-V啊.这个77是CPU座子问题哦..不过内存也是CPU座子问题!!!
要换座子的,不信你可以问老杨,他也是MSI的人

网友:
补一句,你那K8T NEO-V 是754的板ms-7032,而且是红色的长板.AGP的南桥是8237 对吧~呵呵
那是CPU座子问题.少数是BIOS问题!如果有单步卡,就能看到BIOS坏的77和 CPU座坏的77有不同的地方.呵呵..
这里有BIOS下载:
http://taiwan.msi.com.tw/index.p ... o=1&prod_no=611

网友:
K8T可能是CPU座问题,K8N NEO-V好了,显卡内存槽接触不好吧。

网友:
CPU,虚焊了。。。。。。

网友:
王王王王王。。。。。。。。。

网友:
以退以退以退以退以退以退以退以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