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上真U无内核,好难呀5555555555

楼主(2008-09-19):
intel 原装板 D848PMB  不开机(不能触发呀)
CMOS跳线,他没有的,只有1和3 中间是空白的, 第三脚是地,第1脚有3.3V
POWER ON 有3.3V电压的.
测到南桥边上的晶体,头大,不会测呀,起振电压正常为0.5V到1.6V左右是什么意思呀?
晶体二只脚,一只脚对地测是0.2V,另一只脚对地测是0.12V(黑笔接地,红笔测晶体二脚)这二脚之间也没什么压差呀,
请教的问题1)如果测起振电压?
                  (2)正常应该是多少?
现在这个INTEL原装板怎么修?
我现在换了晶体,换了谐振电容,(旧板上拆下来的,)还是不能触发,
晶体二脚间的106电阻也换了,还是不能触发
哪位大哥,指条明路呀,看到INTEL原装的板,就头大

网友:
按照标准流程来修吧
待机电压要检查 ,晶振是否工作要检查,U座SKTOC必须接地,IO坏了也会不上电^^^^^^^^

网友:
上了CPU再说,论坛里大把这种贴子

网友:
INTEL原装板一般开不起电,大多数都是I/O换了。。。LZ你换个I/O试试!

网友:
INTEL 的主板有的不上CPU  加不了电的

网友:
上了2.4CPU,可以触发了,内核电压没有,
内存电压有2.63V
南桥这里的大管子有,2.4V,和1.5V 桥边上3.3V跟5V也都有的,

拆下CPU换成假负载,,就不可以触发,强上电,内核电压有的,有0.99V
Q1  D脚有12V进来,G脚有1.67V 电感也就只有0.99V
二个时钟测试点都有0.39V
PG测试点也有0.99V
CPU复位测试点也有0.99V(不知道为什么,我按复位时,0.99V不会跳变,)
PCI A1 第8 脚,也有3.3V,也没有跳变,

是不是还要从内核这里查下去呀??

网友:
电源IC 大的是ADP3168
三个小的是ADP3418
看到INTEL原装板,头就在晕,就像刚才说的不能触发的问题
,以前也修到过,一直接POWER ON都没反应,这时插上CPU压下杆子,DEBUG卡就跑起来了,真吓人呀,
今天又修忘了,刚开始又跑了弯路, 有点儿像水贴了,

网友:
intel的板子得上真的CPU。假的不会工作的。

网友:
版主来分析一下呀,指点一下呀,

网友:
换个ADP3168就好了

网友:
INTEL板不上电就三个问题
CPU 内存 显卡上齐
1.CMOS电路(电池,晶震)
2,I/O坏
3.,南桥

网友(2008-11-21):
还有这么多的学问呀!!!

网友:
这也正有一块,也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