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65主板走码怪

楼主(2008-09-19):
今天收一块杂牌865主板 能将正常点亮,但发祥有一电容鼓包就找电容换上。换上加电发现检测卡走AF,有经验的都知道AF是内存没过,擦换内存都没有效果  以为是换电容的问题  把原来电容上上还是一样的问题。这回加电按压北桥芯片也没什么效果 在这时  发现检测卡跑C3一路2b过了  在加电C1-AF我有等了能有10秒左右C3-2b过了  心想还是头一次碰到这样的板子,不知道各位同行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我给大家发图片一免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给当成故障修了

网友:
谢谢你提示 我知道了

网友:
居然按着桥就能跑码了,那就加焊桥啊。

网友:
我真是见多了啊,在梅捷的754主板,AV8上面,就是跑内存要跑三次,一次C1-13返回一次,然后又C1-##记不得了,反正就是三次才会到75亮机子,在精英主板上面也是跑二次才过内存的,往返两次.你以后多修板就见得多了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不是说桥空焊,是说在C1要处要等10多秒才过。这种板我也见过,不好说是不是板有问题,还是设计的问题。当时有两块一样型号的,一块就有这种问题。

网友A:
内存跑三次才过为什么不在CMOS里设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跑三次才过为什么不在CMOS里设一下呢????

他的意思不是指开机显示后,重复测内存,而是说开机反复跑C1。

网友:
没有人提供正确的答案吗!!!!!!

网友:
这种现像好像是正常的啊

网友:
没大家说的那么简单,我修过一片INTEL 原装865PLN大板 每次开机最少需要2分钟才能亮,后来用检测卡就发现每次到C5都要停下来1分钟多,然后又开始继续走字,很郁闷的一块主板,测试很正常,就是开机这C5让人纳闷

网友:
不是吧,开机2钟才跑完码的,的 确少见啊,以后要是跑C5的等下一分钟试下子.

网友:
有的板子检测的时间长些!!!有耐心等着点!

网友(2010-03-11):
我也碰到梅捷的主板诊断卡重复三遍才能开机

网友:
是不是开机内存供电有问题然后主板重新复为了?然后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了